不知不觉已经飞行了约2000分钟

楼主(2007-02-08):
江鸟的电池已经飞了接近40个循环了,不知道寿命有多少,唉,也就1个月的时间,呵呵

网友A:
平均每天飞1个小时?你的雷鸟够累的了

网友:
 难道还飞一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均每天飞1个小时?你的雷鸟够累的了

前些日子上班,每天50分钟,周末120~150分钟,现在放假了,天天150分钟
另外我不玩模拟器,不过前两天齿轮没了,只能玩模拟器了,呵呵,还挺好玩,对建立舵面的条件反射很有帮助,呵呵
比用真机练快,真机练就是过瘾

楼主:
目前两块电池的悬停时间是23分钟,还不错

网友B:
2000分鐘, 一共炸了多少次?  換了多少配件?

网友:
飞机真够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0分鐘, 一共炸了多少次?  換了多少配件?

小碰撞很多,损坏零件2次,一次是大奖夹,一次是头架芯,都有配件   ,买的话大概是30块钱
不过升级尾巴,花了100多,升级舵机花了60,齿轮磨损更换花了70
我有对尾悬停的基础,飞了几个小时以后就可以飞一块电池了呵呵

网友B:
飛2000分鐘才損失不過百來塊, 算不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飛2000分鐘才損失不過百來塊, 算不錯了!!

还有电费没算

楼主:
对头好难啊,练了3天了,模拟器里面乱飞,基本没有错舵的情况
但是一上真机,脑袋就是一片空白啊,唉   ,jj粗暴着陆的情况很多,大浆经常跟沙发墙壁相撞,唉,幸好我螺丝上的很松
如果以机头为针,机尾为轴,现在12点位,3点位,9点位都可以,4点半位能留空5s以上,7点半位还没有练,6点位连尝试都没有唉
练三面的时候,1点半位和10点半位一块电池就搞定了,3点位飞了几块电池,9点位稍微多一些,然后一直重复这些位置,感觉不难,对头就彻底歇菜了,唉

网友:
偶用lama練, 現在情況跟你差不多 , 偶爾對一下頭找一下感覺先!!

楼主:
我的一块电池好像不行了,放电到7。2V就没力了,可能因为有一次过冲到8。5V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一块电池好像不行了,放电到7。2V就没力了,可能因为有一次过冲到8。5V的原因吧

原因好像查明,是尾浆不行了,原来以为电池或者CN12不行了,得花大笔银子  ,换了个新浆,一切如故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头好难啊,练了3天了,模拟器里面乱飞,基本没有错舵的情况
但是一上真机,脑袋就是一片空白啊,唉   ,jj粗暴着陆的情况很多,大浆经常跟沙发墙壁相撞,唉,幸好我螺丝上的很松 :e ...

可以先练一下向右360度转,开始转的快点,渐渐的转的慢一点,转到对头时看快控制不好时赶快转成对尾.我就是这样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先练一下向右360度转,开始转的快点,渐渐的转的慢一点,转到对头时看快控制不好时赶快转成对尾.我就是这样练的

谢谢,我已经按照8位悬停的方法练的差不多了
练4点半位可以悬停1分钟以上,基本不会丢了,6点位也能对付一阵子,因为是从3点位开始练,现在9点位有点不顺了,挣准备从9点位往6点位方向练习
感觉8面悬停还是有道理的,循序渐进,可以把基本功打牢
这两天玩G2比较多,感觉基本功很重要啊,象练8字航线,象对尾方向转的那种飞法就很容易,而往对头的基本转不过来,还是对头的感觉问题

网友D:
够刻苦 值得学习呀

网友E:
模拟过关,更多的是克服心里障碍,对头熟练点了,可以这样练习,把尾微调减小或加大,让机自旋,别校,就这样自悬这练习悬停,两个方向都可以练习,这样可以很快的熟练悬停技术

楼主:
嗯,现在对头也能对付一阵子了,不过不稳,三面已经比较稳了,今天在一个不足2m2的地方飞了一下,三面停基本能控制在场地中央,3000多分钟没有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