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飞KT3D用什么电池的啊?

楼主(2007-02-08):
看多贴,好似锂电都很容易坏吗?一般锂电可以充放多少次啊?

是不是在够拉力的情况下,用桨小点就好了?对电池电机都好吗?

网友A:
的确,里电池的确都比较娇贵,不过只要使用得当,寿命都可以达到200~300次循环左右的,充电器的选用很重要,一个性能优越的充电器能为你的电池起到延长寿命的作用,不过正确的使用电池才是正道。具体怎样正确使用,由于本人经验还不足,还得劳烦楼下的老鸟解说,楼主的说法“是不是在拉力..........”不正确,拉力够是好事,可是效率也是首要考虑到的问题,效率不高,对毛主席,对电池,对鸡鸡都是不公平的........正确的用不同的电机配搭不同的桨才是正解,至于怎样配搭,翻翻旧贴就知道拉,同时要考虑到电池放电能力,本人见识有限,望高人再度指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寿命都可以达到200~300次循环左右的 ...

 我做不到

网友:
老B的2S1000毫安电池,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br />

老B的2S1000毫安电池,超好
<br />

我也是用这样的电池

网友:
老B的2S 1000
傻猫那80块的充电器 我一直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