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鸡抖

楼主(2007-02-08):
以前没这问题,最近飞起来,发现机身会抖,向左

感觉象右舵机抖舵!

请教了!

450SE+SG90*3+GY240(Y已经改为401)+HS56+HITEC6(35.060)+HIMODEL 2200 12C+4CX

网友:
看看是不是主轴或横轴的问题

网友:
具体点啊~~~~~~~~~~~~~~

网友:
舵机该换了。我的飞了半年多后也有这个问题,索性将三个舵机都换了,现在好了;
应该是时间久了,舵机的电位器老化了。

网友:
是不是换过新的球头扣之类的东西?

网友:
一般看可能是舵机打齿了,否则不会抖.遥控器电位器的可能性小。

网友:
NND,小J抖??   流氓!!

网友A:
找个PLMM给它就不会再抖了

楼主:
我拆下检查过,各球头很顺畅!怀疑是舵机B掉了!等有钱了换HS65吧!

网友:
可能是舵机问题,以前用E-SKY和9X时就是这样,新舵机没事,用一阵就会有这种小问题,说坏不坏,就是不爽,后来索性全部换56!(那时还没有65)

网友:
你的陀机是该换了,你什么时候过来飞啊

楼主:
plane,最近肯定没时间啦 !要过年了,忙啊!有时间就打你电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PLMM给它就不会再抖了

网友:
听说JJ小便好都要抖一下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PLMM给它就不会再抖了

   就因为小JJ发抖才不能找PLMM,发抖了还有力吗?还有最大的问题是发抖了很难对正孔位的

网友:
 羞死了 羞死了  死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