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练得正爽,机机却坏了

楼主(2007-02-08):
每天练半小时,已经快练成四面悬停了。A桨突然不转了。拆下桨通电调试半天还是不转,突然闻到糊味,一看接收机冒出一股轻烟,彻底完了。把电机拆下来,发现手都拧不动,可能里面卡住了,结果把电调也给烧了。通上电,发现舵机和B电机还都能正常操作,看来只是控制A电机的哪个管子烧掉了。拆开接收机,发现是由两块电路板组成的,其中一块连着电池,两个电机和陀螺仪
不知道能不能单独更换那一块电路板?哪里有卖的?另外谁知道哪家卖lama V3配件的商家东西便宜,给推荐一下啊?

网友:
哥们,你那机不用换板子,你只要找到是哪个东西坏了,买个焊上就好了!!!因为电机堵转烧掉的都是MOS管!!你可以看下是什么型号的!!电子市场一般都有卖!!

网友A:
江鳥那買 lama vi的電機, 又平又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每天练半小时,已经快练成四面悬停了。A桨突然不转了。拆下桨通电调试半天还是不转,突然闻到糊味,一看接收机冒出一股轻烟,彻底完了。把电机拆下来,发现手都拧不动,可能里面卡住了,结果把电调也给烧了。通 ...

换个功率管就OK  没过一年可以找商家保修,但时间慢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功率管就OK  没过一年可以找商家保修,但时间慢了点

谢谢楼上各位大侠。 这个东西也可以保修吗,买时没提过啊,商家会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江鳥那買 lama vi的電機, 又平又好用!!

请问江鸟怎么联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江鸟怎么联系?

http://shop33982621.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