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了个HS56!

楼主(2007-02-09):
这段时间霉真是倒得大了,居然烧了个56!反复试146IP和GWS R6NII时,没注意
舵机
撞墙,烧了一个,心痛啊!

网友A:
这样也好,可以早点换65了~~~~~~~~~~~~~

网友B:
调试的时候最好把舵机连接头都拆下来, 连着摆臂就行,反正调成90度后在慢慢调。尤其是换ccpm的时候,普通十字盘换成ccpm是舵机全都到顶,很容易损坏。

网友C:
比起我来,不冤。
原来用56,后来心血来潮搞个垃圾数字舵机,不好用,换上56就忘了把401的数字开关拨回来了,结果56里面都成浆糊了。。。

网友D:
用数码的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