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0618小床翻身过程全记录(一)

楼主(2007-02-09):
床子般回来有日子了,一直没时间动它,今天终于有空让它出来见见人了.

床子除了少13个挂轮其他都齐全.床子的底座我闲太重,买废铁了.有用的都拆下来了.

小拖板和刀架

挂轮箱

小尾坐

机头

这个螺杆头歪了.(现已效正了)
以上是还未清洗前的样子.

网友:
好东西,不知道皮带是怎么装的

网友:
螺杆头怎样校正啊?

网友A:
螺杆头怎样校正啊?

带上螺帽用锤锤

网友B:
我的床子也没有原底座,用4毫米冷轧钢板折弯机整体折弯焊接的底座原以为刚度够了结果不理想,后来想到直接买一块水磨石板,装上座脚效果肯定好,比薄的钢板刚度好的多比厚十几二十毫米的钢板易加工的多而且便宜,自己加工能力不足的玩家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杆头怎样校正啊?

带上螺帽用锤锤

说的挺对的.不过我是带上两个螺帽用台钳加上再用套管摆正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床子也没有原底座,用4毫米冷轧钢板折弯机整体折弯焊接的底座原以为刚度够了结果不理想,后来想到直接买一块水磨石板,装上座脚效果肯定好,比薄的钢板刚度好的多比厚十几二十毫米的钢板易加工的多而且便宜 ...

老大你说的是这个底座,

这样的底座还不行吗?
想问一下主要是重量问题吗?

网友:
建议LZ直接把床子固定,减少振动才能车出精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大你说的是这个底座,

这样的底座还不行吗?
想问一下主要是重量问题吗?

这个床子就是我的,底座不理想价格还不低,使用一段时间就设想在下面浇注水泥,即可以增加刚度减小震动,然后就想到直接买水磨石板,这个底座强度很大但刚性不够,刚性不够的情况下会有细微的变形就产生震动反之刚性大超过承受受力只能断裂而不会有大幅震动,刚性和材质有关系也和重量有关系和结构也有关系,

网友C:
振动大主要是由于产生了共振,由于加工时的激振频率范围很宽,很容易将构件固有频率“套住”
。增大刚性和减少刚性都能改变固有频率,对于高频振动来说,减少刚性可能更有效,铸铁结构的消振效果可能比钢结构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床子就是我的,底座不理想价格还不低,使用一段时间就设想在下面浇注水泥,即可以增加刚度减小震动,然后就想到直接买水磨石板,这个底座强度很大但刚性不够,刚性不够的情况下会有细微的变形就产生震动反 ...

不知底板下的结构什么样,至少2侧薄板很容易振动,建议给薄板加“立筋”。铸水泥可以增加“阻尼”,减少振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振动大主要是由于产生了共振,由于加工时的激振频率范围很宽,很容易将构件固有频率“套住”
。增大刚性和减少刚性都能改变固有频率,对于高频振动来说,减少刚性可能更有效,铸铁结构的消振效果可能比钢结构更好。

我已经在床子和底座之间电机和底座之间加了毡垫,就算是降低刚性减小共振吧

网友:
这是隔振措施,减少震动传递。对于底座来说刚度基本没变。减小振动最好多管齐下。

楼主:
看样子底座还挺重要的.

网友:
翻完身了吗?

网友:
完了吗?继续呀

网友D(2007-05-10):
请问有挂轮表吗?可否提供一下.谢了.
LIUJ74@YAHOO.COM.CN

网友E:
没有续集了吗?

网友F: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