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无刷电调遇到的问题,大家一起来学习.

楼主(2007-02-09):
先从我最近DIY的无刷电调说起.

我DIY的无刷电调0.9V也能转,2.0V可起动(当然单片机另外用3.3V的电源供电),最高工电压可达12V;工作电压为2.0V时,空载电流只有30mA,转速为2238RPM.

可是用手轻轻一碰转动的电机(光驱无刷,未改绕线圈)就重起了(我电调有重新起动的功能).是不是换相时刻不对呀.我设置的是在第一次过零点到第二次过零点的中间时刻换相的(此时刻是不是叫30度换相?).不知道对了没有.还有转速也不高,最高只有12000RPM.

还有,电调只能在低压(或舵量小时)才能起动(还没有调速程序,只能通过电压来调速),不知道是不是正常,成品的也有这个问题吗?

请各位高手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
上電路圖, 這樣找不到問題的

网友:
电流小当然力矩也小了

楼主:
不是电流小,是电流上不去,使用了大电流功率管电流也上不去.
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可是新问题又来了.在大负载的时候很难起动.

楼主:
程序编写加调试花了我近10天时间,现在终于有点风量了.原来是电动势检测电路有问题.

这几个电阻分压后送给电压比较器.

这几个电阻一定要选好,否则不会正常起动或力矩很小.调节电阻,使COM与ABC的电压接近为好.这样都动就会容易,加负载后力矩也会增大.

楼主:
无刷电调实物: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49574&extra=page%3D3
这个又大又重,是试验用的.

这个是有传感器的无刷电调的制作过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50344&extra=page%3D2

下一步准备利用 跳跳虎 赞助的大电流MOSFET管做个实用的.再做个简单的飞机来实现我的飞天梦(由于我是新手,还没玩过航模.以前造过航模,那是初中时候了.不过飞不起来,是动力问题.大家给点建议,做什么简单又好飞?).

另外,我很想实现我的飞天梦.由于我是无产阶级,所以不打算买设备.目前进展情况,接收机实验板前段时间试验成功+现在的无刷电调.

网友(2007-09-04):
支持DIY
楼主本人的情况和你一样
不过你比我好的就是已经开始动手做了
而我还在找资料的过程中
以后大家多多交流啊

网友:
我也拆了个光驱,把里面的无刷驱动打开看到的和老贴里的型号完全的不一样
我的是东芝的ta8493af
我查了一下他的引脚说明
但是只有英语的,本人才疏学浅没有办法
请大虾帮忙翻译一下引脚功能
小的万分感谢!   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