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了Vista系统认不了模拟器

楼主(2007-02-09):
 今天装了新系统Vista后才发现XTR驱动程序不能用.请问大家有什么办法啊?

网友:
QQ也用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装了新系统Vista后才发现XTR驱动程序不能用.请问大家有什么办法啊?

Vista要求配置N高,XD

网友:
当了小白鼠了。 我新买的sony笔记本,附送的vista安装盘我都没敢装。 就怕有问题。

网友:
XTR 应该不用什么驱动吧!

我这没有装过Vista ,XTR 的接口是 标准的HID协议接口,接口出现兼容型的可能性不大,软件的兼容性有可能。

但一般都是向下兼容。 其他模友如果遇到也试一试!
w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sta要求配置N高,XD

还有文件系统不支持我们的常用文件系统FAT32而是支持NTFS,气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