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房间里飞了不到10分钟, 无刷电机烫手, 正常吗?

楼主(2007-02-09):
据说是4050kv的外转子无刷
电机
, 室内温度是28,9度。 因为在南半球,目前是夏天,冬天没有飞过,所以不知道是不是环境温度的影响。

网友A:
是内转吧,正常! 要是外转觉得很烫的话就要好好休息了。

楼主:
是外转的。

网友B:
天热会很烫,飞10几分钟休息一下就好了。

网友A:
外转子电机温度是由内芯线圈发热通过轴承到外壳的, 而内转子电机线圈在外壳上所以外表发热严重,但内转电机外壳到手摸不上90度还没问题,然后外转电机就不同了,大电流工作后外壳如模不上手可能就会烧掉了。
温度自己掌握

网友C:
不是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