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加起落架~~~

楼主(2007-02-09):
准备给这个泡沫飞翼加一个起落架,请教有什么好的方法,怎样加~~谢谢~~~~

网友A:
将电话卡或者木片用胶固定在下表面(热熔胶/双面胶都行),然后在固定起落架

网友:
角子,起落架都加不起,还敢飞鸡,哎,让哥教你吧.----------在网上买一个现成的.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电话卡或者木片用胶固定在下表面(热熔胶/双面胶都行),然后在固定起落架

ok,明白~~~有时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