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FF8(FP-T8UAP)是不是坏了?

楼主(2007-02-09):
为啥我开着
遥控器
和接收机在调机的时候,1~2分钟不动油门的话,
舵机
会把油门自动打开的!!油门杆动几下它就又正常了,而且熄火开关在大油门是有反应,小油门时没反应。我已经把遥控器都复位过几次了!
请教一下!

网友A:
接收有问题不?

网友B:
看来负踏巴也8砸地

网友C:
ff8停产都好几年的东西了,呵呵
你的熄火开关问题好像是设置问题,我也不懂这个怎么设置,反正就是设置了一个混控,呵呵
油门的通道好像是失控保护,不知道怎么就进入失控保护了。。

楼主:
楼上说的有道理,我怎么没有想到呀!下班回家再研究一下!其实这个遥控器挺好用的,而且拿出去也比较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