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配置-能用上自己做的机炮和小火jian弹...固定翼和电直皆可

楼主(2007-02-09):
帮忙出个配置-能用上自己做的机炮和小火jian弹...固定翼和电直皆可

呵呵,我是菜鸟中的新鸟,从小喜欢摆弄模型,也是个军事迷,但没人交流,现在终于找到这个论坛,总算找到队伍: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在这来实现儿时的梦想。

希望这个机机,能负重15--50克以上
除了了控制飞机本身的通道,
能多出的至少一个通道用于控制武器系统。

重量加载弹200BB弹发共25克(射速每分钟3发)这个射速玩空战太慢了
加高速电机可以提高射速,但机炮寿命可能剧减。

这个很过瘾的,仿真小导弹,重量小,威力大,可以电控练发和单发。
发射中后坐力50克左右。(加发射架总重10克左右)

如果给的配置是电直
那么要求能承受的后坐力在能在50克以上,怕炸机

因为在悬停时载重越多能承受的后座力就越大。

如果是固定翼,发射处于飞机前进中,后坐力被抵消。
那要求飞行速度能灵活控制的机型。

我是新手,希望大家多多提意见,什么配置能达到以上要求的飞机?

---------------------------------------------------------------------------------------------------------------------
4通道以上(有一通道能自己灵活应用)

电直和固定翼皆可,

能载重10-50左右

(固定翼要求飞行速度能达到机动灵活,能低速飞行最好)

很重要一点越便宜越好,我是穷学生一个。而且玩空战坏了,修也便宜。
---------------------------------------------------------------------------------------------------------------------

不知道有没有能达到以上要求的飞机?
知道的指点一下,先谢谢~~
还有就是喜欢玩空战朋友探讨下....以上东西有可能使“机毁人亡”所以找做便宜机机大家玩空战。

网友A:
火jian弹的炮筒不要密封,这样就没有后座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火jian弹的炮筒不要密封,这样就没有后座力了

呵呵~~可以封也可以不封~~~
怎样配置才能达到要求啊

网友A:
固定的话用翼龙,电直的话买个LAMA吧,比较好控制,不过好象没有多余的通道,不知能不能改。

网友B:
机炮的发射原理是什么?

网友:
呵呵,这样玩会更有劲啊

网友:
希望楼主继续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炮的发射原理是什么?

利用马达把BB弹弹射出去,就是电动的BB弹手Q吧?

网友C:
好玩啊,关注。LAMA恐怕受不了那个后坐力吧,负重能力也很差的。
至少400级以上的六通道才行吧,可选的机型其实也很多

网友D:
不飞3d, 450se轻松带个200克的负重没有问题。

网友:
不用考虑被击落的成本。 个人估计被击落的可能性- 0.01%。

如果是直接空战, 相撞的可能性也比被击落的可能性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玩啊,关注。LAMA恐怕受不了那个后坐力吧,负重能力也很差的。
至少400级以上的六通道才行吧,可选的机型其实也很多

火jian可以的,很轻,而且火jian没有后座力。

选LAMA主要是考虑到楼主没有直机的飞行经验,选450的话,估计楼主要先练几个月直机,又不知道要花多少大米了。

网友:
补一条400级以上的6通直机一般都空了一个通道可以用

网友:
那里有出售呀,或是那里有制作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飞3d, 450se轻松带个200克的负重没有问题。

 450SE?问问LZ能承受价格吗?

网友:
火jian弹和机关炮怎么弄的我也来弄个装在450上面。技术没他们好 武器要比他们好。
w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定的话用翼龙,电直的话买个LAMA吧,比较好控制,不过好象没有多余的通道,不知能不能改。

如果用LAMA的话发一炮肯定散架  。

网友:
 好想法。推广下。

网友:
 LZ能上发射BB弹的电动炮的详细结构图吗?关注这个创意

网友E:
楼主,介绍一下你的机炮详细的结构和原理,我也DIY一支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