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造成尾部震动的原因

楼主(2007-02-09):
我的黑鹰400尾部震动N大,检查来检查去都不知是哪出了问题.所以想请教各位,一般造成尾部震动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A:
1、检查尾轴是不是弯了。
2、是轴承得问题。
3、尾管是不是弯了。

楼主:
谢谢.轴承的问题?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B:
我36#也有这问题 我的是尾桨变距不顺畅造成的

网友C:
我的是尾浆夹精度不够出双浆造成的

网友D:
把陀螺仪感度调小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估计也不是感度的问题,因为不开舵机也照样震的厉害.想问一问,尾管弯了会引起震动吗?

网友E:
转速过低是一种可能(减小螺距),尾变距不顺畅是一个可能性(看尾变距的轴承是否正常滑顺),还有就是主桨有双好像也会出现这个情况,最后就是轴弯也会出现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