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的鸡怎么了,各位大大指点一下啊!

楼主(2007-02-09):
我的鸡怎么一接上电就滴滴的叫,推油门
电机
没反应!

网友A:
接电时油门杆拉到底了吗

楼主:
拉到底了,还是叫!?

网友B:
反向了吧,是反复推无反映还是一下没反映,哟注意安全试.......................

网友C:
没收到信号
电调开关开了没
要么接受机有问题
......可能吧

楼主:
几个舵机还是可以动的,就是油门推上去没反应!一直滴滴的响!

网友D:
油门的行程有问题,我花了一个小时解决的问题

网友E:
要重新设定下行程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了,俺是新手,行程怎么设定好一些?

楼主:
呵呵,终于设置好了!感谢各位大大!!!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