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动机单相驱动 有用辟相机的高人吗?

楼主(2007-02-09):
旋转型转换器是一种由单相电源供电而产生的理想的三相输出的感应电机,它可供给任何三相满载负荷的需要,如电机、电阻、整流器等,转换器的输出是一种真实而可测量的正弦波,这一点和上面介绍的静止型转换器根本不同,其原理接线如图3。那么可不可以认为旋转型相数转换器是一种机械连接的电动一发电机组呢?其实不然,旋转型转换器是一种与三相感应电机相似的单极装置,它具有对称的三相定子绕组和一个经过改型的鼠笼式转子,输出线和人造相线间跨接有电容,转换器通电后供给绕组一单相电压,这样就产生一正比所加电压的内磁场,而电容器产生的位移电压则产生另一磁场,当转子旋转时通过感应而获得同实用电源一模一样的电源。转子电流在旋转时产生一自身磁场,而通过每个定子线圈时,单相转子磁场在另外两个线圈上被复制,由于相位差120。,结果就产生了一个理想的正弦波输出。
        上述过程类似于变压器的电磁转换过程,在这里转子就好比装在旋转轴上的二次绕组,而定子线圈则可视作一次绕组。事实上,旋转型转换器有时就被称作旋转变压器,只是变压器的变比为1:1而已。这种转换器不管任何单相输入,其输出都是三相正弦波,但输出为三相三角形,不能产生四线星形,如果需要四线星形则必须采用Y/△变压器变换方可得到。
图 3  旋转型相数转换器原理图
2.2.2  输出特性
        同静止型转换器一样,旋转型转换器3根相线中有2根来自系统电源,因此其输出特性是与系统电源有关的人造相电压的变化特点相适应。人造相电压又与负载有关,空载时人造相电压较进线电压高出约20%--25%,而负载增加则电压下降,满载时三相电压接近平衡。当接带的负载超过转换器容量时,人造相电压迅速下降,甚至不能维持额定运转力矩。然而旋转型转换器也同时具有一种“达标”效应,即当电机达到额定转速后,转换器可继续接带比启动时高出多倍(2-4倍)的多台电机负荷,但只允许其中1台电机等于转换器的额定容量,其它电机必须小于转换器铭牌额定容量,例如1台25kW的旋转型转换器可接带75kW的电机负荷,但只能其中1台电机可以为25kW,其余负荷只能由小于25kW的电机组成。
        旋转型转换器保护简单,采用熔丝即可,安装控制都很方便,手动自动都可,并可实行远程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