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花纹是滚画刀滚出来的吗?

楼主(2007-02-10):
是滚出来的还是车出来的?

网友A:
像是铣或刨插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铣或刨插出来的

主要是想知道第一张图片的花纹是如何制出来的。
是铣出来的吗?

网友:
是插出来的

网友:
第二张图是铸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想知道第一张图片的花纹是如何制出来的。
是铣出来的吗?

完全可以铣或插出来,这种整圈的齿最好用分度头,保证首尾衔接准确。

网友:
反正不是滚出来的

楼主:
如果是批量生产的话“铣或插”是不是很费时间?

网友B:
是滚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滚出来的

谁有这样的滚花刀让我见识一下,谢谢!

网友:
小批量做的话,可以一次铣出一截,再一个个切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谁有这样的滚花刀让我见识一下,谢谢!

第1张图片这种整圈齿可以用直纹滚花刀滚出,但很难做好和这样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1张图片这种整圈齿可以用直纹滚花刀滚出,但很难做好和这样漂亮

你觉得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
单独制作一个的话,我猜想是铣床加分度头或者是车床插齿样的插出来的。
但是,如过厂家批量生产的话是如何制作的呢?

网友:
前面回复了

网友:
第一张图片看不到整体.很难说
单个的话,洗是可以的,滚出来不会那么PP
批量生产可以拉花...

第二张图片是压铸出来的吧,

网友:
是啊,第2张图看不太清,如果是2个独立的环的话,用插、铣都行。

网友:
剃齿也很方便。

网友C:
这个东西的花纹是压铸出来的,靠模具做的,之后在车外圆,滚花和机加工都有毛边,这个东西要想打毛边要累死工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的花纹是压铸出来的,靠模具做的,之后在车外圆,滚花和机加工都有毛边,这个东西要想打毛边要累死工人吧

你是说第一张图片吗?

网友:
第一张应该也是也是压铸的,如果是滚的,我不知道滚满一圈之后会不会有重的刀痕,我想第一张里面的没有东东应该不会有吧,纯属个人言论,希望干过的同学说说。当时滚花没太注意,

楼主:
如果用模具直接压出来,就像做耦煤(蜂窝煤)一样压出来。
不知我说的这种方法是不是你说的“压铸”?
另外用线切割应该也可以吧,不过成本一定很高。

网友C:
不知道楼主见没见过注塑件的生产过程,和那个很相似,只不过注入模具的是金属液不是熔化的塑料,线切割也可以,但是生产效率没有压铸的高,像这样的小件估计压铸一个应该在20秒以内,如果用线切割的话,成批生产是不行的了,单件的话线切割  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了,但是估计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做一个,如果慢走丝估计要10分钟以上。

网友A:
可能会压铸,但最后还是机械加工,压铸不会有这么漂亮的表面。

网友D:
 加工出的方法很多,滚可以,插也可以,铣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