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铝的步骤

楼主(2007-02-10):
那位可以介绍一下铸铝的步骤?我买了钳涡但不知道步骤是怎样,还有怕铸出来的铝会有气泡,人家说可以用氯化蜡(是不是食盐就可以)可以去到那些气泡,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加氯化蜡最好?

网友:
呵呵!铝我没有玩过,金子和银子,铜都玩过,要控制好温度就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铝么,好像熔化起来不是那么容易,要学习学习。

网友A:
哈哈,想知道来找我,铸铝我最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想知道来找我,铸铝我最熟.

公开一下嘛!

网友:
3楼这样的小气鬼,可以不要理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想知道来找我,铸铝我最熟.

我看你是不懂装懂,你肯定说不出除渣剂的配方

网友:
查一下资料就可以了,一般是加氯化锌,作为去气剂。还有作变质剂,配方多,业余就用氯化锌就可以了,一般是浇铸前加,用钟罩压入液面下,除渣后静置一下,要注意蒸汽有毒,需通风,带防毒面具最好。
用燃料炉要加罩,还有的用玻璃或木炭覆盖一下。减少氧化和吸气,电炉要好一点

网友B:
没玩过,不过“注女”我懂(就是往肉中注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玩过,不过“注女”我懂(就是往肉中注水)

你那是遗传高压铸造法.将带记亿的铸液经注口(B)注入模具中(子宫)..出来的产品和你差不多一样..但总会有点不同的!

网友:
铸铝是要看你用到什么地方!会加入很多的原料来提高它的性能!没气泡就可以了吗?你说的用那种盐是可了去掉气泡!

网友:
希望有经验的老大都来传授一下经验。小弟最近也再搞这个。现在还在做石膏砂型,过几天就要铸铝了~~~

PS:石膏能用来做砂型吗?看到有地方又说石膏不耐高温。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是遗传高压铸造法.将带记亿的铸液经注口(B)注入模具中(子宫)..出来的产品和你差不多一样..但总会有点不同的!

网友:
石墨坩埚最好,需要用焦炭地炉,炉温850-1000度。
铝料开始溶化以后,不要在吹风,使铝料慢慢溶化。
表面的氧化物不要除去,或用稻草灰覆盖。
确定温度的方法:铁钩拨开氧化物,铝液呈现暗红色,约720℃。注:铝浇注温度(690~750 ℃)
今天先说这么多,铸铝首选铁模,浇注以前烤模置120℃。
石墨也较好,浇注以前烤模置1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是遗传高压铸造法.将带记亿的铸液经注口(B)注入模具中(子宫)..出来的产品和你差不多一样..但总会有点不同的!

铸铝是技术,你这话是艺术

网友(2007-04-04):
还是要实践一下,靠经验积累。我们附近郊区家庭作坊就有铸小五金件的。

网友:
铝液流动性较差,普通浇铸很难成型,一般用注压方法(类似于注塑机)、离心浇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