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电调遇阻(请帮看看这两个三极管有什么可换)

楼主(2007-02-10):
自制电调遇阻(请帮看看这两个三极管有什么可换)
因为在我这儿买不到这两个三极管
有有需要者可以提供电路图和程序
电路图
第一个三极管
第二个三极管

网友A:
图上的4个都是FET场效应管子 你说的两应该是N沟道的FET
另外两是P沟道的

网友B:
我缺单片机

网友C:
这个图是不完全的,会冒烟的。

网友C:
MOSFEET 你到仙童去找吧。
http://www.fairchildsemi.com/

楼主:
楼上的怎么说
还有改进电路吗
有的话请告之谢谢

网友D:
程序有问题!

网友E:
曾经有一个搞这个的网址被我收藏,我没有共享。等到熊猫烧香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好象不是这个

网友F(2009-10-31):
请问是有刷的吗》?

网友G:
有刷双向的。

网友H:
管子是场效应管,是功率场效应管,可以找精密开关电源电路部分的,如果市场卖的太贵,去找几块815的板子,或者是694的板子,上面的sop8的场效应管有好多对,不过另外的一组你还得购买

网友I:
30A的PMOS和50A的NMOS

网友J:
  电路设计不错,,没什么大问题。。。电池电压 11.1V 以内是完全可以的。
关键是:单片机里面的程序,,你得自己搞喔。。空白芯片买来是无法完成“电调”任务的!

网友K:
这电路看着悬乎。电池组的电压不能超过5V吧。如果左上的MOS管导通,电池组的电压就加到GP-1脚上了(考虑到MOS管的压降很小),这样如果电压大于5V,恐怕单片机就冒烟了。慎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