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猜这个涵道多少钱。。。。。。。。

楼主(2007-02-10):
55mm涵道,吹风机里面拆下来的,质量不错,吹风机 20RMB。。。。。。后悔没多买,再去没了

网友:
 ,估计不行~~

网友:
好象没多大劲,楼主可别多买,容易后悔,先试明白了再说

网友:
:loveliness: 先改一个试试``成功了告诉大家什么型号的吹风机就性了`

网友:
记得给测试结果哦

网友A:
這個風扇不行~

葉片是前掠的,部適合高速轉動~

而且軸跟風扇沒有任何螺絲連接,高轉速的時候可能出現脫落或失步~

网友:
叶片强度够吗?高速时会射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風扇不行~

葉片是前掠的,部適合高速轉動~

而且軸跟風扇沒有任何螺絲連接,高轉速的時候可能出現脫落或失步~

很有道理,确实不适合,以前我用CPU风扇经过改装,虽然转速达到了13000,但是推力很微弱。

楼主:
风扇他们用胶粘的
我在热水里泡了半小时然后在在风扇后面套上绳子,跟我爸一起喊着号子拉,才拉开
叶片真叫一个结实
那个有刷肯定不用了,寻觅合适的电机中。。。。。。。。

网友:
这东东要用无刷才会有效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扇他们用胶粘的
我在热水里泡了半小时然后在在风扇后面套上绳子,跟我爸一起喊着号子拉,才拉开
叶片真叫一个结实
那个有刷肯定不用了,寻觅合适的电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