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这东西转起来

楼主(2007-02-10):
5根线的,不知道接哪根

网友:
两根线的我知道怎么让它转

网友A:
五根线的是步进电机,要用专门的驱动信号才能让它连续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五根线的是步进电机,要用专门的驱动信号才能让它连续转动.

难道就废了。。。。。。。。。。

网友:
用来做雕刻机啊

网友:
楼主怎么那么多古灵精怪的JJ呀

网友:
步进电机

楼主:
完蛋了,不会用
这些是从一些原装设备里面拆下来的,有一个是施乐便携复印机的,还有个是埃普森打印机里面的。另一个忘了

网友:
除了两条线的其他基本没用
那些都是要在特定的地方用的
比如空调里有用5线的步进电机

网友:
全部拆了重新绕: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