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无现场的恒速-无刷驱动回路及电机

楼主(2007-02-10):
因为是特种风扇导风,想要搞个恒定转速为1W转的无刷驱动回路和
电机
,电机尺寸为380级别的。
如果选用有刷马达,就是长时间运行炭刷磨损是个问题。
而电脑风扇转速只有1700转太小了。
不知道CDROM电机能否达到1W的转速要求。

网友A:
没问题
规格: 激光头读取速度 每分钟转速
1X 150KB/S 200转
2X 300KB/S 400转
4X 600KB/S 800转
8X 1200KB/S 1600转
24X 3600KB/S 4800转
50X 7500KB/S 10000转
52X 7800KB/S 12000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