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雷鸟和4VF不兼容

楼主(2007-02-10):
雷鸟混控和4VF不兼容,请教各位都用什么控啊,不会只能用FF9之类才行吧

网友:
我用的是6EX,火腿丁给我说过的,FUTABA的控带液晶显示的一般都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雷鸟混控和4VF不兼容,请教各位都用什么控啊,不会只能用FF9之类才行吧

说详细一点,混控怎么会有兼容的问题呢?是不是雷鸟的接收和4VF不兼容?

楼主:
据说是控的脉冲不一样,油门调最低点还是偏高,混控保护

网友:
没发现不兼容,我把雷鸟的控换成FF8SH了,本想连接收也换掉的,用用还比较满意,接收也就不用换了,一切正常

网友:
雷鸟的接收机应该是兼容FUTABA的,楼主的晶体统一了吗?也就是收发的晶体频率要一样啊。

网友:
大多可以,个别是不可以,你的是同一频率的吗   35M  或72M

楼主:
72M,晶体不配对舵机咋会动嘛,晕哦。
今天买了6EX,等着到货试机了。

网友:
都是有米人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