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FF9和JR9X2哪个好啊,,一样的价钱,,,呵呵,,,高手请回答啊,,,

楼主(2007-02-10):
急问,,,,FF9和JR9X2哪个好啊,,一样的价钱,,,呵呵,,,高手请回答啊,,,

网友:
JR9X2

网友:
各有各的好,手感和外观9x2好,可靠性ff9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样好,二个都买一个,你觉的那个好用就用那个,不好的再卖了

网友:
我也是这个感觉。两个都买。自己比较最实际。  楼主也是,以前关于这个的讨论太多了。至今都没有定论。有什么好比较的。如果想知道看看以前的贴就行了。

网友:
最好是把两台都买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