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FF9和JR9X2哪个好啊,,一样的价钱,,,呵呵,,,高手 ...
急问,,,,FF9和JR9X2哪个好啊,,一样的价钱,,,呵呵,,,高手请回答啊,,,

楼主(2007-02-10):
急问,,,,FF9和JR9X2哪个好啊,,一样的价钱,,,呵呵,,,高手请回答啊,,,

网友A:
搜貼子....有人問過....
喜歡哪個買哪個...沒有什麼東西是一定好或一定不好...

网友B:
坚决推荐9X,感觉JR的东西要精致很多~~~~~~~~~

网友C:
都是高档控了。还分什么。看自己喜欢了

网友D:
好像FF9在后面的2个特技模式的 微调是不能改变的
从外观来说9X漂亮多了
买FF9的好处就是 接收机好配,便宜。JR的小接收机太贵了

网友E:
飞直机 用JR 9XII 没错的

网友F:
9X2,做工精致,菜单易懂.FF9那个材料的粗糙,真是不敢恭维.

网友G:
Futaba的接收好找,价格比JR的便宜一点,可靠性几乎一样

网友H:
对于新手来说 推荐9x 设置上没这么复杂 拿过来 几天就搞定 ff9设置复杂 如果飞行好了 在上f的t12

楼主:
好人啊,,
谢谢各位老同志,,呵呵,,我下决心买9X2,,,就是找不到中文说明书,,也不知道机子带不带,,,有没有造福人类的前辈发一个啊,,,,,,

网友E:
努力学习E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