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关于油电混合动力

楼主(2007-02-10):
拜读了论坛里各位高手的油动坦克,感觉性能优越,传动效率高。但变速箱的制作难度大,不是一般人有条件搞的,又没有现成的买。
我有一想法:可参照二战德国虎王坦克的动力系统,用汽油机带动发
电机
,经过电调、混控驱动两条履带的动力电机,实现对坦克的控制。
此系统的优点是结构相对简单,有遥控知识的不费太大劲可实现,但有可能传动的效率不是太高。
各位高人帮忙分析下可行性!

网友A:
可以啊,只不过效率不高哦。发电机是个瓶颈

网友B:
那还不如直接用电平呢

网友C:
体积装得下吗?

网友D:
转换效率低哦,你想内燃机车用多大的柴油机来发电,完成油-电传动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F:
个人觉得坦克模型难做主要体现在机械系统的微型化上,油电混合动力系统其实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尤其是电子系统,另外油电系统是让内燃机正常情况始终工作在合适的转速范围,提供能源利用,如果模型采用这种方案,就不太合适了.
个人认为,模型坦克追求的就是坦克那复杂的机械系统,这是玩模型的一种追求,正因为他复杂,所以才吸引那么多爱好着去琢磨它哈哈,如果只是做个壳子能跑,那就很简单了

网友G:
"模型坦克追求的就是坦克那复杂的机械系统,这是玩模型的一种追求,正因为他复杂,所以才吸引那么多爱好着去琢磨它哈哈,如果只是做个壳子能跑,那就很简单了"
非常赞同!希望能见到好的设计图!

网友H:
那有人知道油电混合的效率有多高吗?本人觉得这样的传动装置应该会比油动简单。。。

网友I:
应该可行的,改改看吧。我没试过的,不过想过,没那经济实力,不敢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