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我的450S的异常

楼主(2007-02-11):
最近 快过年了 我的450给我拜起年来了 悬停的时候老前后的点头 不知道为什么 换了浆也不成 转速上去就没事 浆快停的时候机子抖 主轴也换了 不知道哪的问题? 请大家 帮我看看哪的问题!!? 谢谢了

网友A:
把螺距曲线降下来

楼主:
哦 那以前怎么没有这个 情况啊? 很是不明白!

网友A:
y要不就是电池要完蛋了。

网友B:
我以前也碰过这情况,低转速点头...后来把划丝的大齿轮主轴固定螺母换了就好了......

楼主:
哎^^^^有些事真是告不明白!

网友C:
呵呵,这大部分原因是螺距过高造成的,为什么回出现这样的现象呢,我用非常通俗的话来说说,螺距过高会导致转速下降,这样一来,整个住桨圆面的升力就不均匀了,所以导致飞机抖动

网友C:
总的来说就是要保持合理的螺距油门关系,其实也有很多其他原因,比如,不同的桨,以前用的315,现在用325,同样的螺距油门是不是325的阻力大些,转的慢些,呵呵,还有比如电池老化,导致转速上不去,或者是什么地方打滑,原因是很多,但只要抓住一个原则,问题还是很好解决的

网友D:
可能就是螺距的原因了

楼主:
恩好的 谢谢 拉!!!

网友E:
螺距调节到合适 很重要

网友F:
 飞机居然会拜年..

楼主:
哈哈 !! 现在解决了 我大拆了一边! 现在又没事了 奇怪 嘿嘿!:loveliness:

网友G:
就是转速不够造成的
转速快了就可以改善这个问题,也就是楼上都说的螺距高了。
这东西要配合,很重要。

网友E:
会不会是大齿盘不平整造成得晃动?
大齿盘低速旋转得时候,从侧面看上去 呈波浪轨迹
会不会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