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7-02-11):
初涉油直,雷虎的TITAN325,(主桨325mm),战神
电机
3800KV, 锂电11.1V/2500mA,
对所用的"凤凰-45A"电调的8项程序如何分别选择设定?
多谢先辈

楼主:
初涉电直,雷虎的TITAN325,(主桨325mm),战神电机3800KV, 锂电11.1V/2500mA,
对所用的"凤凰-45A"电调的8项程序如何分别选择设定?
多谢先辈

网友A:
没什么特别的.刚开始接触就用凤凰45A默认的参数就可以.熟练了之后可以选择定速等操作了

网友B:
用遥控设定有点儿累,建议还是买条usb线,用电脑调。并且可以升级软件,修正一些bug

楼主:
回复 网友C:
长官好, 我对8项程序分别选定了: 5,3,3,5,2,2,2,1
遥控设定是特别不方便.
能介绍电脑具体操作吗? 连线哪儿找...

楼主:
回复 网友D:
1-2-3-4-5-6-7-8
5-3-5-3-2-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