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电脑机箱电源

楼主(2007-02-11):
把电脑机箱电源改为充电器的12v稳压电源合适吗?是不是直接连接在黄线和黑线上?黄线是正极?
请指教

网友:
是的,

黄色和黑色,还需要把接主板的JS插头,第三和第四短起来,才有输出,我的是黑色和灰色的,我就是这样用的,挺好,二手市场买个二手的,才25块,用的时候最好拿万用表量一下

楼主:
js插头就是那个大的插头吧?
哪个是第三和第四,再请指点

楼主:
我是新人,不要笑我啊,是不是红的和黑的连起来啊

网友A:
…… 楼上的千万别!那是5V和地,20多安……
一般电源外面都标有PS-ON线的颜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 楼上的千万别!那是5V和地,20多安……
一般电源外面都标有PS-ON线的颜色的

我只想知道哪两根线是正伏12v,我没有万用表啊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你找一下那个20针(24针)的插头上有(只有)一根绿色的线,把这根线和任意一根黑线短接就OK了

网友:
黄色的是+12V,黑的是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想知道哪两根线是正伏12v,我没有万用表啊

每个小插头上都有四根线——红、黑、黑、黄。其中黄线和黑线组成+12V输出(黄为正);红线的黑线组成+5V输出(红为正)。

网友:
PS-ON(应该都是绿色) 接随意一黑线(保险起见用100欧姆电阻)
有的电源有空载保护功能,必须在 +12v  或 +5v 输出上接一负载(不是任意负载,电流必须达到一定数值),否则电源启动后就停止。

网友:
想说的被楼上的全说了。。。嘻嘻。。晚来一步。。。非常好的12V输出电源。高功率的

楼主:
多谢大家的详细解释,谢谢照顾新人啊

网友:
懒得看,好久前改的,前面可能说错了,不好意思

 电源输出排线功能一览表

Pin 1 2 3 4 5 6 7 8 9 10
导线颜色 橘黄 橘黄 黑色 红色 黑色 红色 黑色 灰色 紫色 黄色
功能 3.3V 提供 +3.3V 电源
  3.3V 提供 +3.3V 电源 地线  5V 提供+5V电源 地线 5V 提供 +5V 电源 地线 Power OK电源正常工作 +5VSB 提供 +5V Stand by电源,供电源启动电路用
  12V 提供 +12V 电源
Pin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导线颜色 橘黄 兰色 黑色 绿色 黑色 黑色 黑色 白色 红色 红色
功能 3.3V 提供 +3.3V 电源 -12V 提供 -12V 电源
  地线 PS-ON 电源启动信号,低电平-电源开启,高电平-电源关闭
  地线 地线 地线 -5V 提供-5V 电源 5V 提供 +5V 电源 5V 提供 +5V 电源

网友(2007-03-29):
回复 网友B:

请问可不可以把12V改成18V, 3.3V改成6V

网友:
么有人回答?????

网友:
这一般能有多少安输出啊?谢谢!!也想搞一个试试啊!

网友:
看电源外壳,我的一个PC电源标签显示12V,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