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飞离地前剧烈抖动正常吗?

楼主(2007-02-11):
我的飞机在起飞时,脚架将离地未离地时机身剧烈地抖动,两个脚架快速地敲打地面,飞机整体向左平移,此时如果再加点油门并向右稍微压杆就可以离地,离地以后似乎就没有那么明显的抖动了,用练习架时离地好像因为练习架的弹性缓冲,没有这种离地前的抖动,这种抖动正常吗?

网友A:
低速有时因大桨未甩直引起较大抖动.以高速为準.

网友B:
对 我的也是这样的

网友C:
有可能是大浆螺丝上的太紧,底速时抖,高速就好点

网友D:
楼上正解!
呵呵,今天我也有这个问题,后来回想就是松了螺丝就OK了。

网友E:
对,我也是这样,把主桨的螺丝拧紧点就好了,起飞明显平稳了许多!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到底是 松还是要紧呀 怎么 看不明白了 到底听谁的对?

网友H:
6楼&7楼比较有意思:loveliness:

网友I:
要不松不紧!

网友J:
是这么回事

网友K(2007-03-16):
PRO版的腳架沒有V2來的穩,若槳的重心沒配好就會嚴重晃動,這回我的PRO就是這樣,也冀望獎的品質能再提升!

楼主:
已经证实是大桨的问题了,应该是大桨不平衡或者没甩直,双桨都不会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