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通改装件测试告一段落。发个改装部分的测评

楼主(2007-02-11):
14通的套件到手有一段时间了,经过这些天的测试。感觉着套系统作的的确不错物超所值。下面说说自己的感受
A:改装
  套件到手后检查了一下没有发现有插头上脱落的引线,简单通电试了一下,显示正常。

我用的是天地飞6a改装的,由于tdf的高频部分和编码部分是分开的,感觉改装起来比较方便

,先大概比划一下位置,计算好需要开孔的位置和具体怎么安排位置,尽量使编码板和高频部分离的远一些,规划好电位器和开关引线的长度和摆放位置,原则上也是尽量里高频部分和天线远一些,从摇杆两边走比较合适。并要做适当的屏蔽,后面回具体提到

对与tdf着款控最大的改动就是外壳了,键盘板放到原来拨码开关的位置。

要把原来固定编码板的螺丝桩剪掉,保留固定拨码开关的螺丝桩做限位,正好可以把键盘放进去,打孔的时候用硬纸片对应键盘板作个模板就比较容易对准了。屏幕的窗口要开的比屏的边框小3mm左右。因为实际显示面积并不大。屏安装到原来的高频头下部,一边伸到编码板下面,另一边正好到晶体安装孔右侧2m处。不妨碍晶体的拔插,注意高频头要把元件面朝上装才能放下。

把孔和窗口都开好后可以把编码板和液晶放进去试一下,看看是否有卡滞,液晶要小心安装不要受力太大,安装好后不要有应力。用热溶胶粘上。先不要把编码板粘上。通电实验显示是否正常。

B:电路的连接
电路的连接相对比较简单,只需要连接6个电位器引线和电源,ppm信号输出即可。注意要这样连接:左手摇杆上下和左右为1和2号,右手摇杆上下和左右为3和4号摇杆。按下图连即可。。。。。不然对照说明书调节的时候不好理解。同样要先计划好线路的走向和避开高频部分并固定好。

接电位器时注意5v基准的正负极位置要统一不然设置的时候比较麻烦。
高频头做点下改动,把晶体插座取下来反装到板子的背面,这样就可以直接拔插晶体了,如图

屏上已经有了el背光片,编码板也有背光开关信号。需要自己弄个el背光升压电路,我是从手机排线上剪了一块下来。正好也是低电平en。要是作者有配套的就更好了。

所有的电源引入都是从电源开关上分别接入的,以减少干扰,给编码板的供电最好加一个小电感,背光升压供电从编码板的7805稳压输出端引入,也加个电感。
C:屏蔽
这一步相当重要,不然系统可能受干扰比较大,不能正常工作,反映出来的就是屏幕抖动,电压显示异常等等。。。因为毕竟是改装件不可能象成品那样做电磁兼容性测试,所以改装完毕后要自己测试有无干扰

首先在布置电位器和开关引线的时候要远离天线和高频头,在用锡箔纸裹起来,(有一种带背胶的锡箔胶带非常好用)

高频头下面也要用锡箔纸做个底板。然后在屏和高频头之间放块敷铜板或者也用锡箔纸做屏蔽,如果还是有干扰可以尝试在供电端接104的电容试试。一般做了屏蔽就可以了,把天线一节一节的拉出来看是否有干扰,如果有一定要解决问题才行
最后把编码板也用热熔胶粘好,注意别把按键给粘住了。在把线用扎带固定好。信号线和电源线要分别扎在一起。

D:功能的设置
一般的习惯是ch1=副翼  ch2=升降  ch3=油门  ch4=方向。。。那么接好后这么设置
在proportional ch下的channel里选择ch1。返回,选择main stick下的stick num里选stick4
在proportional ch下的channel里选择ch2。返回,选择main stick下的stick num里选stick1
在proportional ch下的channel里选择ch4。返回,选择main stick下的stick num里选stick2
这么理解:ch1或者ch2指的是接收机的通道号。Stick1或者stick2指的是1号(左手摇杆上下)或者2号摇杆(左手摇杆左右)
弄明白了这个就可以设置任意摇杆对应任意通道了。其他的参见说明书
关于混控:混控有a和b两个。着两个不能有冲突。也就是说如果在b中设置了ch1和ch3混控。在a中就不能选择ch1和ch2。(这里的ch1,ch2。Ch3都是指接收输出的通道。不要和几号摇杆弄混淆了)混控里还可以设置哪个摇杆是同向哪个是差向。
其他的都很好理解就不多说了
总结:
  这个套件功能丰富,物超所值。能实现固定翼所有的需求,从功能上讲不弱与rd6000和6ex,非常适合有一定动手能力的模友打磨自己的遥控器
改装方面最大的工程就是外壳的改动了。幸好板子体积很小只要事先规划好放置的位置就ok了。如果在自己做个漂亮的面板就更完美了。电路的连接没有太大的难度,注意防止干扰就行。作者没有具体的改装图纸参照我上面的就行。提几个建议:
1作者提供的改装资料不太完整。板子上的端口最好有个说明。
2考虑在编码板上设计几个定位安装孔。用热溶胶粘,按的久了容易松脱
3配套相映的el背光升压电路。大部分人自制都有困难
4编码板设计时抗干扰性能不佳。起码应该把不用的敷铜保留接地
5电源应该加强滤波。另外这个板子7805的公共端输出引线太细,万一5v输出短路首先会把它烧断,造成公共端悬浮。使5v电压升高烧毁mcu。(我接背光的时候就弄短路了。幸好发现及时没有烧东西)
6 5v基准输出和每个信号输入做成单独插座比较好。起码也多做个焊盘不然6跟线都要焊在一个小点上不好弄也容易松脱
7开发ccpm功能
8如果做控的厂家能把他商品化就好了,造福模友

最后总之一个感觉:值。。。。。。。。感谢作者提供了这么好的东西
希望使用这个套件的模友在此多多交流,使功能更完善性能更稳定
春节假期期间进行其他测试。。。。待续

网友:
接收部分呢 ?
关注中

网友:
我有EL驱动,驱动都会给配的,你的是手工焊的板子,测试用的,我给你的时候还EL驱动还没到。

网友A:
LZ啊 PCM和PPM   这是篇码方式
  与PPM和CCPM   这是直升飞机 的斜盘 方式
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啊
你的机器到底是哪种
或者都支持吗 ??

网友:
好东西!顶起!大家支持国货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啊 PCM和PPM   这是篇码方式
  与PPM和CCPM   这是直升飞机 的斜盘 方式
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啊
你的机器到底是哪种
或者都支持吗 ??

这个我明白
这套系统是ppm调制

希望能增加ccpm功能
这下明白了吧

网友:
我的今天也到了,晚上要看看呵呵.发点裸照上来看看.

网友:
大家顶啊!国货精品!

网友:
现在CCPM我就一个问题不明白,主螺距,尾螺距跟主电机的关系是什么,

写程序很简单,写到这里就搞不明白了,现在光能遥控控制CCPM斜盘,没多大用处。

网友:
现在的陀螺都有锁头模式所以能控制倾斜盘就可以了.不需要和尾螺距连动,除非你对直升机的上下跟轴很了解.或者说你的经验很多,才能调整好的.
跟轴简单的就是说在主桨转速或者螺距变化的时候尾桨螺距能够通过曲线进行相应的增加或减少来平衡主桨的反扭拒来平衡飞机的航向.:loveliness:
如果说的不对欢迎拍砖(轻轻的拍一下就好了)

另外作者能否提供一个接线图,或各个接口的定义要不线断了就不知道接什么地方了.

网友:
我的是6C的控能改不!!

网友:
当然能改,但改了CCPM的盘子就没得用了!

网友:
对了,想问一下,套件在哪有得买?多少米呀?

网友:
呵呵,好啊,等你测试好了,帮我把我的4VF给改了,,咱也用用带液晶的控哈

网友B:
接线图,好麻烦啊,这个线路板不是我设计的啊,昨天接了一个都没接对 ,

我现在就知道这个,晶振数起 VCC GND E1 E2 A0 d0 d1 d2 d3 d4 d5 d6  背光- d7

 顺序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线图,好麻烦啊,这个线路板不是我设计的啊,昨天接了一个都没接对 ,

我现在就知道这个,晶振数起 VCC GND E1 E2 A0 d0 d1 d2 d3 d4 d5 d6  背光- d7

这个是主板和液晶的连接线序吧。。。

网友:
今天试按照楼主的方法,采取屏蔽措施后能正常工作了,但还没空试飞,总体感觉还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