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了一组电池

楼主(2007-02-11):
这两天总觉得有一组
电池
不对劲,今天拆了,看到里面的结构了,原来是sony电芯2并2串,其中接正极的那个电芯不知道啥时候连线断了,只有一个电芯工作,怪不得只能飞10分钟左右呢,而且充电的时候另一个电芯冲的时间要长很多
可气的是电芯引线根本不挂锡,好ft啊,费了半天劲才焊好,下午冲好电,再试试

网友A:
高,实在是高

楼主:
经过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B:
是原装的电池吗?

网友:
电池一般都是点焊,如果用烙铁焊接要焊一下停一下,不要让电池温度过高,那样很伤电池的

网友C:
我也刚刚焊了一组,在焊点上点焊稀羔好焊些,最后我在上了热溶胶,保险些

网友D:
都换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