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想的这种装置有无可能和必要??

楼主(2007-02-11):
买的014还不敢去飞行,脑子里想了很多保护装置,这下边就是其中之一,当飞机将要
坠毁时,迅速发射一个信号,引爆火药,打开降落伞,保护飞机。设想中,发射器可
以用简单的开关电路(很多玩具上有),起爆装置也很好做,做好后平衡一下,用螺
丝连接到直升机的璇翼上,总重不超过20克,降落伞可以用薄的材料制作,完全可以
折叠在这个直径60毫米的椭圆形外壳里。
如图,制作这样一个装置(示意图)。工作原理:接收机接到指令,立即接通引爆电
极,爆炸!将活塞顶出,上边半个外壳也顶出,带动伞面展开。

网友:
其结果就是你的鸡子在空中被你做的伞缠住,本来你的脚架先着地可以吸收一部分能量。结果可能在空中发生翻滚,后果你自己想把!

网友A:
敢想,发明创造就是这样搞出来的.

网友:
好创意,感觉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敢想,发明创造就是这样搞出来的.

我觉得大多数炸机时,飞机并不是脚架先着地,降落伞可以保证绞架先落地,起码摔坏璇翼头比摔坏脚架差吧?嗬嗬,只是设想哦。

网友:
旋翼旋转不会把伞卷起来吗?

网友B:
支持下。不过螺旋桨还是在旋转的呀?降落伞一起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下。不过螺旋桨还是在旋转的呀?降落伞一起旋转?

对了,这个刚才已经想到了,可以用旋转的连接方式,也很简单的,我只是不太了解大多数炸机的状况,大家(尤其斑竹)可以发起一个帖子专门讲讲炸机的情况么?

网友:
在开伞的前我认为就应该断点电机电源这样就不会缠绕了吧!而且完全可以再设计的小一点,就可以象旋翼头一样大!更何况不一定要使用推挤方式来打开那个球!如果使用了别的打开方式你的活塞部分的位置又可以省下来了!呵呵要是可行可以更人性话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了,这个刚才已经想到了,可以用旋转的连接方式,也很简单的,我只是不太了解大多数炸机的状况,大家(尤其斑竹)可以发起一个帖子专门讲讲炸机的情况么?

简单直接中空主轴把导线直接从主轴底部通到旋翼头上!再在球和旋翼头之间安装轴承一类的使头上的那个球不跟转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直接中空主轴把导线直接从主轴底部通到旋翼头上!再在球和旋翼头之间安装轴承一类的使头上的那个球不跟转就可以了!

我设想不需要大的去改动飞机,这玩艺应该可以装在多数飞机上的。(包括固定翼)

网友C:
再动动脑子不一定要非装在旋翼头上的吧!!!不装在那个部位就要好设计多了!只要象小时候玩的手帕降落伞就OK!只要考虑在合适的时机合适的力度合适的打开伞就可以了!

楼主:
我认为炸机可以分以下几个类别:

1,刚刚离地,机身倾斜,璇翼打在地面或者别的东西上,这几乎没救。

2,在空中,因为射浆、掉螺丝、失控、等原因,这时璇翼可能已经不转了,就没有下吸气流来缠绕伞,可以救。

3,在空中撞击鸟类!!??(有没有这种情况)这时可能已经解体,起码可以保住璇翼组件吧?

4,酒后驾驶,这个.......不太好办啦

感觉应该在3米上可以抢救多数情况的(倒飞例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动动脑子不一定要非装在旋翼头上的吧!!!不装在那个部位就要好设计多了!只要象小时候玩的手帕降落伞就OK!只要考虑在合适的时机合适的力度合适的打开伞就可以了!

直升机的自救本来就很难么,因为那个旋转的大风扇!!(真机要先炸掉璇翼的),之所以考虑装在头上,是因为保证落地时起落架先着地,毕竟起落架便宜么....

网友:
刚刚离地的那个属于技术不过关一类本产品对其不负责!空中撞击鸟类那是天灾没救的!酒后驾驶保险公司都不赔的!同志们啊珍惜生命切勿酒后驾驶呀!!!顺便问一句有给JJ买第三责任险的吗????我看也要出台个强制险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升机的自救本来就很难么,因为那个旋转的大风扇!!(真机要先炸掉璇翼的),之所以考虑装在头上,是因为保证落地时起落架先着地,毕竟起落架便宜么....

算好了下坠重量和伞的比例,落地的冲击力很小的完全可以控制在不伤设备的范围内的!!!

网友:
楼主的想法有可行性

网友:
1。后坐力会加速炸机
2。如此一来 主旋翼质量增加 根据F=a·m  导致加速缓慢

网友:
补一条!可以用LAMA实验!费掉上旋翼,改尾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