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DC/DC芯片的选择

楼主(2007-02-11):
一直想DIY平衡充,但一直找不到适合的隔离DC/DC芯片,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推荐?

我想要10~15V 直流输入,4.2~5V直流输出,电流2~3A(外加三极管扩流),
EE型磁芯或O型磁环隔离输出,光耦反馈,频率100~300k的DC/DC 控制芯片,大家有什么好推荐?
价格最好不要太贵的。

不知道DN G2用的是什么芯片,有那位可以告知?
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34063

MC34063不是隔离的DC哦!
不过也有见到有人用来做隔离DC。

网友:
我未见过有那块芯片可以直接隔离的 都是系要加高频变压器的!MC34063只是作小电流时的驱动IC,若要大电流可用场效应管作扩流!

楼主:
这个不知道如何,有人试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34063

网友:
max761的价格肯定是mc34063的好几倍!

网友:
找到这么多啊,呵呵,试过了没有呢?

网友A:
型号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号是什么?

德州仪器,http://www1.ti.com.cn/customer/article/2005/09/0905_02.asp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价格高点没有什么,自己用的,简洁高效率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没有试,过完年再说吧。

楼主:
最后决定还是用UC3843试试吧。由于住在公司宿舍,可能要一两个月后才有结果。

网友D:
困难的是脉冲变压器的设计,关系整个电路的成败,难度也是最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困难的是脉冲变压器的设计,关系整个电路的成败,难度也是最高。

这个要实际测试了~~~

网友E:
7#楼的电路就可以呀,注意光藕要用线性的。

网友:
7#楼的电路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7#楼的电路就可以呀,注意光藕要用线性的。

7楼的电路简单了点,做充电器的话还需要加入限流电路,最高输出电压4.2V,不然会把电池充坏的。
光电耦合器用PC817A就可以了。打算用NCP4300A来做限流和限压控制。

网友F(2007-03-29):
UC38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