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9X2照样坏(对JR说声对不起,可能是电调坏)

楼主(2007-02-11):
前几天天天摔机啊,都摔闷了。总以为是飞机的问题(亚拓450)。到今天飞机在离地三十公分悬停(真的不敢飞高了)时直接掉下来大桨停转了。再推油门,大桨一抖又开始转了。经查才知道是传说中的好控JR9X2坏了。
       现在连电机都不转了,开始是能转、停不下来。

楼主:
我都换了几个地方了可能干扰吗?我这里是农村

网友:
同情!
还好我用的FF9

网友:
是不是用了PPM接收机,如果用原装的PCM接收机应该是不会有这种问题的,注意检查接收机的供电质量。

楼主:
是原装的啊

楼主:
接收机的供电?是电调出问题了?

楼主:
我是想不好了,机修工说是接收里面的元件摔脱焊了

网友:
听好多说9x2失控的.没听说过FF9失控的

网友:
请认准JR商标谨防假冒。若有质量问题肯定是假冒产品

网友A:
还是找找自己的原因,不要动不动就怀疑这怀疑那的,这样不好。JR9X2我们一直都用它,功能多,信号足,一口气飞5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找找自己的原因,不要动不动就怀疑这怀疑那的,这样不好。JR9X2我们一直都用它,功能多,信号足,一口气飞5趟,没问题。

我再没用也不可能飞了几个月连对尾悬停都不会吧?就算停不住,总不可能油门推上近一半,它转了几秒钟又自己停下来了,也怪我吧?

网友:
坏了也正常!!!

网友:
LZ前几天天天摔机那有不坏的道理!JR又不是拿回来摔的。
如果新机回来就是这样还好说,摔过以后出问题那
建议找附近同好换个接收机试一下再作判定。

网友:
天天摔你还敢飞,自找...

网友:
还好我用的1001   8错

楼主:
我是在找原因啊

楼主:
所以地上停着转,看是什么回事,有些时候它又很正常,离地飞一个起落也没问题。

网友B:
不是说9XII就不会坏的,电子产品很难说,一个小地方脱焊就。。。。。。,很正常啊。

网友A:
能查出问题排除故障就好,免得耽误练习。

网友C:
很有可能是接收机摔坏了
还有你用的什么发射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