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最大的问题!进来来啊!(进来后别骂我)

楼主(2007-02-11):
哈哈,都给片啦把,也没什么大事,也不是小事,我买的二手4vf,遥控器四通,接受有七个接口,分别是:1  2   3    4     5     6    b,遥控器是真货,接收不知道是不是原装的,不过都有"FUTABA"这字.各位说说意见,再问一下,各个接口怎么接?接哪儿的?
拜托各位了,弄好了明天就非了.(超级重要啊)!

楼主:
我在这儿等着答案的啊

网友:
我不骂你啊 因为我没用过 不知道答案啊 你自己漫漫等吧 死人

网友:
我也没有这个,也没用过,帮顶得了....................

网友:
FUTUBA?好象还是个名牌吧
加油啊

网友A:
你卖了天地飞在买4VF!
1是副翼2是升降3是油门4是方向5和6你的控还用不上B应该是电源
我的4VF接收还是5通道的我是按我的说的

网友:
你的这个接收机应该是R136F,六通道的,B是接收电池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卖了天地飞在买4VF!
1是副翼2是升降3是油门4是方向5和6你的控还用不上B应该是电源
我的4VF接收还是5通道的我是按我的说的

 一般情况都是这样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
飞之前最好用泡末塑料保护一下设备的关键部位,防止摔坏
机翼最好用透明胶带全部粘一下,可以增加不少强度
然后就是配重的问题
比较简单的方法是不开动力的情况下用手投掷,如果能够平稳的滑翔就没有问题
否则就要重新配重, 非常重要!
另外风大的时候最好不要勉强起飞, 找个空旷的地方吧
以上是我的经验, 希望有用

网友:
衰啊?还有买4VF的啊?不如买6EX啊.

网友B:
1是副翼2是升降3是油门4是方向
我就知道这么多了!
其它你试试!!!

网友C:
搞清楚了.谢谢兄弟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