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2-11):
我需要一根T牙丝杆和螺母,直径14以上,螺距5个或者是10个左右,是个丝杆就行啊!!!!!!!!!!!!!!!!!!!!!!!!!!!!!,做车床竟然没有找到哪里丝杆.两头可以不用加工,要时间快.
恳请帮助,运费到付.
谢谢,

网友A:
  有效螺纹多长?

网友A:
我手头多出来一根,没有螺母(我可以按你的要求,到单位给你做一个), 我的钱都投到魔上了, 没钱买相机,以下图片是摄像头拍的,你看看!M20*4(左),有效螺纹272mm

楼主:
直径14-22,螺距4-5(大点也行,),要求实际行程有效罗纹350以上.
谢谢天行,已经发短信联系你

网友B:
新龙多粗的都有,很便宜

楼主:
请教FANG兄
请教新龙在北京哪里啊?
做个机器,最后发现丝杆还没买呢!

网友C:
   海空老大,,别光做你的机器啊。。。我的呢?

楼主:
谢谢诸位,FANG,以及天行,下午买来一个长螺丝,
我需要有车床铣床的朋友给我加工点零件,主要是电机座等等,最好可以一起顺带发黑的.
pinguo 兄,晚点时间给你看最新做的机器,这次软件换了,是脱机带定位的了,比以前更好了,
谁在北京干机加,京外快时间的也可以啊! 速速联系我,争取春节前完工.

网友D:
丝杆应该不难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