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换个万用表,请大家推荐

楼主(2007-02-11):
我想换一个万用表,请大家推荐。
主要是喜欢电子方面的制作,换个万用表。初步定为指针式的,因为指针看的顺眼,还不容易坏。听人说500那款表(就是有两个旋钮的那款)挺好的,精确。请问大家是MF47好还是它好?
请专家解答。谢谢了!

网友A:
建议再配一个数字的

网友B:
MF10比较好,我用了好多年现在还在用,还应该再配一个数字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关键是看你的精度要求是多少

网友E:
500那款表比较好

网友F:
500那款表市面假货比较多!

网友G:
我用的是MF47
外磁的那种

网友H:
500型的表正宗的是上海仪表4厂做的!精度高,100多快,其他的才几十快,

网友I:
MF47型的轻便好用些,表头抗震不好!
500的粗笨些,质量确实好,老鸟们都喜欢用它,
关键是要买到质量好的,假的太多,MF47型一般推荐买上海精艺的

网友J:
数字,指针双显都照顾到了

网友K:
数字的比较准确!

网友L:
一个数字的,主要用于精确测量,一个机械的,如500,主要用来判断

网友M:
以前习惯用指针式,但數字式用熟后发现比指针式好用,数字式的组合功能很多,其中测量电容很实用,试电解电容由于其电解质发干,容量会差很多,选购时这一档应要200uf的,另外如测方波功能和频率、温度、目前型号很多,价格也很便宣,我买DT9202才35元,不必买太好的,因为好壞的区別就是误差等级差,这个差很小,一般的用应足够ろ。另外使用数字式一定注意电池,当它不足时,很多测量就不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