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400V2扫齿

楼主(2007-02-12):
请教,我的sjm400V2飞一会功夫主齿轮与尾传动齿轮间翘起,主齿轮只有1/3与尾传动齿轮接触主齿轮扫齿,反转后主齿轮落下正常,飞行一会有这样.有什么办法调整.

网友:
试一下稍稍放松一点,两个齿轮不要顶太死,看有没有改善。 (我的pro就是这样炸的----首飞急速转弯时突然尾桨不转了,用这个办法现在解决了,今天飞了两块电都没事)
注意也不要太松,否则也会扫齿。
把结果和我说一下。

网友A:
SJM的齿轮模数小,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建议改成0.5模数的齿轮,这样可以适应更大的负荷。

网友:
实际上够用了,我飞V1的早期,由于副齿轮与尾齿轮的间隙没调好,有事没事总是扫齿,那时也是认为材质、设计不行,现在有经验了,基本就不扫齿了,最近多次炸鸡都没扫。

楼主:
谢谢,晚上回家试试.

网友:
调整小模数齿轮间隙的难度大于调整大模数的齿轮,并不是说小模数齿轮就调不好,但确实在很多方面不及0.5模数的齿轮有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A:
SJM的齿轮模数小,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建议改成0.5模数的齿轮,这样可以适应更大的负荷。

同意

楼主:
如果主轴有一点弯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0.5模數摔機時單向軸承容易壞

楼主:
看样子张总已经平安到家

网友:
为什么我知道的三架机机出现跑偏都是大齿往上翘而不是向下呢?有没有前辈试过向下跑偏的?

网友:
尾管支撑件位置要正确才能使尾管与机身平行.两个齿也才会平行,否则在受力时不是上偏就是下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