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想买450SE,请教老鸟

楼主(2007-02-12):
我想买450SE的JJ,不过电子设备因该怎么配置小弟不太懂,请教老手指点下,万分感谢!!
      还有遥控器我买F99的,不知道好不好.

网友:
问题太笼统了,多潜水
看来你经济情况还不错

简单办法就是都按最好的买,基本上错不了

网友:
如果从来没有飞过直的,建议先搞个lama,雷鸟之类,最少手感连出来了再搞se,最少能省很多配件费阿。

网友:
不用买什么其他电直,先买好的遥控,然后买个模拟器,在电脑前苦练1个月(这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节省很多很多钱,而且不会一下就灰心了),然后再买450SE,那会儿可能还便宜,电子设备GY401+9650+HS-65MG*3 。

网友:
1,加强理论学习,学习好直升飞机的原理,电子设备的使用常识,调整事项(例如水平的调整,螺距的调整,陀螺的调整);

2,买一个好的遥控器,推荐9X2,设置比FF9简洁,练习好模拟器,有一定的基础;

3,然后,不要买什么小神艇,拉码,或是688,直接购买450SE,减少入门的弯路.

这些步骤要一步一步的来,当然你可以先买个SE回来摆摆.理论非常重要,因为直升飞机非常危险,好的心态也要锻炼出来,包括心静和不骄不噪.

网友:
冲动是魔鬼

新手总是看见喜欢的就马上要买,拦都拦不住~~~~
估计LZ就是这个心态。
所以,买回来看着吧。亚拓不错,或则固朗、SJM都可
然后留在家里摆样儿过瘾。
期间狂练模拟器,并多来潜水翻贴学习,1个月后再考虑飞真机。

网友:
建议先试玩一下模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我之前飞过LAMA,1月份买的,老板说我飞6个月才能象他那样在狭小的空间和他一样做各种航线飞行,说的我怕了,还说起码要飞掉3个LAMA才有他那样的基础,不过在我的理论和实践下,1个月内就搞定,小撞小碰是有的,不过主要部件没坏过,LAMA飞的很稳了,能四面悬停,不掉高度快速自转和飞航线,不过LAMA飞一断时间发现不稳定了,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每次我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拆光重装,之后就好了.现在就是想乘的春节钱包有点米买个450SE玩,不过模拟器一定是要练的,还忘前辈门多多指点,因为你们的经验说不定能让我节省很多炸机钱,呵呵

网友:
 先买个华科尔的来玩玩.等你会调华的机.会飞华的机,

其他的机,一个字:简单

网友:
电子设备要买好的 这个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