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通道的控在G2怎样设置玩3D

楼主(2007-02-12):
我的控只有四个通道,在G2里怎样设置油门的曲线、桨距和油门联动?

楼主:
已解决
EDIT选中的机型,建一个COPY,然后在EDIT RADIO里把油门曲线调成V型就可以了。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3Bfilter%3Ddigest
精华区里的文章
多用一下搜索引擎,能更快的帮你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