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易飞模型上的19克小无刷吗?

楼主(2007-02-12):
有人用过易飞模型上的19克小无刷吗?
已知这个小无刷在5X3+3S=6。8A+330克拉力,我的问题:
如果是6X3+2S,电流和拉力是多少? 有没有人做过测试?

网友:
没用过
帮顶 估计电流4a左右 拉力不知道

网友:
拉力不到300g电流4~5A
用kv2800的会好些
现在还有kv29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用过易飞模型上的19克小无刷吗?
已知这个小无刷在5X3+3S=6。8A+330克拉力,我的问题:
如果是6X3+2S,电流和拉力是多少? 有没有人做过测试?

KV2180的,3S+5030,电流9A,瞬间油门推快了电机会过载卡死
KV2480的,3S+5030,电流11A,3S下一样过载卡死,推力350克
所以,只能2S,否则,暴力飞行时经常会由于反应不及过载卡死后捡飞机

楼主:
谢谢B帅和dangerxue 的指点,B帅的回答幽默。偶有把19克小无刷安装在华迈小天使滑翔机的念头。

楼主:
另外,这个小无刷kv值是多少?

楼主:
dangerxue,你的这个“东东”不错,偶喜欢!特别是7。4V的电压,电池本身的重量轻很多,电流也不大。

C20外转子电机
重量:23g
工作电流:6-8A
使用7.4V电池  EP5030  KV2900  6.5A 拉力: 300g
直径:20mm        长度:32mm       轴径:  3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