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

楼主(2007-02-12):
我想问下,绕天线要有什么注意的吗?>??

例如不要接近什么的~!?谢谢~

网友:
不要近火

楼主:
我说的意思是不要靠近飞机上什么零件

谢谢咯!

网友:
不要靠近飞机。

楼主:
得不到帮助!~ 心碎了!

网友(2007-04-01):
不要靠近电机及电机的三根引线,还有机身的金属和导电部位(如碳纤板)

网友A:
 千万不要绕在大桨上!!!

天线不要绕抗干扰磁环。如果是PCM的接受, 只要拉直就行, 无所谓干扰。 前不久看到别人拉天线的方式, 挺实用,我也这么干了, LZ试试, 把天线对折,两头固定在脚架或者其他塑料地方, 对折的地方穿跟橡皮筋,然后拉到尾支架。 注意不要太紧。

网友:
也要注意不要太靠近尾旋翼哦。

网友(2007-05-05):
引用 网友A:
 千万不要绕在大桨上!!!

.... ...

 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千万不要绕在大桨上!!!

天线不要绕抗干扰磁环。如果是PCM的接受, 只要拉直就行, 无所谓干扰。 前不久看到别人拉天线的方式, 挺实用,我也这么干了, LZ试试, 把天线对折,两头固定在脚 ...

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千万不要绕在大桨上!!!

天线不要绕抗干扰磁环。如果是PCM的接受, 只要拉直就行, 无所谓干扰。 前不久看到别人拉天线的方式, 挺实用,我也这么干了, LZ试试, 把天线对折,两头固定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