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鹰450EP的螺距问题

楼主(2007-02-12):
捣鼓了几天,黑鹰450EP终于好了,不过用螺距尺一量,发现螺距的范围是-8.5°~+8.5°,根本达不到-10°~+10°的范围。配的是华XX的WK-1001控及原配的WDJ-090-5
舵机
,舵机量程已经调到了150%,其他的设置也很正常,但不知道还要调什么才能达到-10°~+10°的螺距范围。

网友A:
这样来试,先不要把舵机连到斜盘上。
然后用后上下垂直移动斜盘,看螺距是否可以+10和-10度。
如果能,再进一步检查舵机的行程。
如果不能,检查旋翼头连杆的长度是否调节到正确的长度。
正常情况是可以+-10以上的。

楼主:
非常感谢了!但要保证油门推杆在50%处,摇臂要成90°,这时的连杆长度是固定的啊?或者把斜盘推到顶,然后在把油门推杆顶满,这时连杆的长度是多少就调多少,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
检查下舵机摇臂的长度吧

楼主:
三个斜盘舵机摇臂我都是插的第二个孔,而且舵机摇臂长度不是固定的吗?

网友A:
是靠外侧的第2孔还是内侧的第2孔,建议用摇臂的最外侧孔。

楼主:
我现在用的就是靠外侧的第二个孔。只是我觉得只有用最外侧的孔了,可以获得最大的行程,但这样会增加舵机的负担,真是很为难啊!

楼主:
现在把连杆上到了舵机臂最外侧的孔上,螺距调到了-6°~+12°,够用倒是够了,不知道现在算不算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