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F2(自由飞、线操纵)模型技术讨论区
请教高手:这款无线遥控的F3A能做P2B?

楼主(2007-02-12):
请教高手:这款无线遥控的F3A,在机身和机翼不做改动的情况下, 能做P2B?
1:图片链接在这里,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2-9226fa50670235990eca4beafff21510.jhtml
2: 飞机的属性:
翼展:900MM
全长:900MM
重量:400g
电池
: NI-MH 8.4V/650MAH高功率电池
动力系统: LS-370动力组(1:5.3)
遥控系统: 4 通比例遥控设备.3个10克微型
舵机
和1个电调
3:是不是栓上绳子就ok??

网友A:
楼主~~你可是大酱了啊

楼主:
sorry,俺擅长飞无线遥控的飞机,对线操纵是个外行,只飞过"空中战士"那个小东东.
想买个现成的, 翼展大一些的线操纵,可惜没有生产厂家,只好提出这个问题
我想很多要飞线操纵的爱好者,也遇到如此的困难和问题吧!
------------------------------------
楼主~~你可是大酱了啊

网友B(2007-03-15):
线操纵的机翼不是一样长的,内翼长,外翼短,因为要做圆周运动,所以通常是内翼升力大,外翼升力小,外翼需要加配重,另外P2B对翼型的要求和F3A的也不太一样,楼主自己来衡量吧

网友C:
我想飞线超重的话很容易转晕了

楼主:
是的,所以要想办法减少操作手转圆圈的速度, 让更多的人加入进来.
可能的做法是加长操纵线,但这样电源在操纵线上的压降很厉害,所以10米以上的话,只能把电池放在机身里.
---------------------
我想飞线超重的话很容易转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