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泡沫和玻璃钢粘接用什么胶好?

楼主(2007-02-12):
问一下泡沫和玻璃钢粘接用什么胶好?乳胶行不行?

网友A:
用泡沫胶

楼主:
泡沫胶是不是固化后很软的那种胶,就象玻璃胶那样?

网友B:
AB胶也不错呀 不过好象会腐蚀KT板

网友C(2007-11-27):
热溶胶比较好,很方便,但是用多了很重

网友D:
奇怪有人用AB胶粘泡沫
本体强度小于胶的强度是没意义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