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升级到金属旋仪头,尾巴的450xl效果如何

楼主(2007-02-12):
会不会应该机身是塑料的而不稳定啊,谢谢

网友A:
那就接着败一个碳纤机身

网友B:
我的是450XL,除升级为碳浆外未做任何升级。
目前除对头外,可以在1.2内把飞机定住;我觉得关键是调和练习了,我的飞机松开双手可以稳定住大致5秒;
但不可否认,塑料的精度还是有些问题,准备在这价摔烂了再换;

网友C:
尾巴升级金属效果不大,旋翼头升级就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