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翔的飞翼(AX)不适宜初学者使用!!

楼主(2007-02-12):
我前几天才飞过,(我也是初学者).速度太快了.但易飞的老飞翼却非常好上手!!

网友:
好像没有推荐初学者去玩飞翼的 还是用些上单翼带上反角的飞机来练习飞行好些

网友A:
否也,我最先飞的就是练习机,上天了两次就信心全无,但后来玩飞翼,首飞成功,如何解释??

楼主:
易飞大哥,  因为飞翼是比较耐摔的,对初学者来说成本较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否也,我最先飞的就是练习机,上天了两次就信心全无,但后来玩飞翼,首飞成功,如何解释??

只能说你飞的练习机没有调好或者先天设计不好 ,而飞翼刚好调的比较顺手

网友:
赞同武汉易飞 的观点!

网友:
据说飞翼对我这样的新手来说好飞但是难调.............所以一直没敢下手  不然就从傻猫那里卖个飞翼试试

网友:
新手还是用翼龙稳妥,损失小。

网友:
没什么绝对的入门机种,因人而异
翼龙3通,稳定,速度慢,耐摔,但同时反映迟钝,对于杆量不能及时反映,对于提升操纵品质来说有些浪费时间。
飞翼,拥有最佳的面积率,很小的阻力系数和翼载荷,纵向长度很短,反映灵敏。同样由于机身过短,没有足够的配平力矩,重心调整不好的飞翼就是垃圾。

网友:
我的经历和达闻西密码差不多,先飞翼龙,摔得老火,后来直接改飞易飞的飞翼,感觉不错,现在能用这个飞翼玩很多动作了~~~ 其他机机正在摸索学习中~~~

网友:
飞行速度快可以通过降低飞机重量来降低一些

同一架飞机安装不同的装备可以达到不同的飞行效果,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吧~

网友:
当飞翼用1800MA(11。1V)的电池时重量超过350G飞翼投掷滑翔距离大增,飞行速度也因翼载荷的增大而变快,落地滑行距离也加大,当使用1300~1500MA(11。1V)的电池时飞翼在320G左右飞机滑翔性能提高,但不适合高速飞行,投掷距离也减小,落地动势能量转换小可以短距轻松手接。以上个人经验吧。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祝大家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