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36# 接受机连接方式

楼主(2007-02-13):
今天把36#拆开修理,安装的时候不记得接受机接线了, 请问高手36#连接是不是和 688一样
机机换了无刷, 5号接口是不是空出来,其他的和图片上连接一样啊??
谢谢拉

网友A:
36有CCPM版了??

网友B:
自已搞的,可能的!

网友C:
自己动脑嘛...先把电调接到接收机第一个孔,然后开机.看看有没油门反应?
如果有,就是说电调接对了,,然后就找尾驼机..接剩下的孔,然后打左右转向驼.有反应就对,没反应就换孔插..顺理推下去,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