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JM老大,换了新版的尾桨变距,尾桨旋转方向变了,有没有必要该回原来的方向?

楼主(2007-02-13):
原来的方向是尾桨上部向后,就是逆时针。 现在把尾齿轮箱转了180度, 换上新的变距系统后,方向变成尾桨上部向前,顺时针转。请问有没有必要改回原来的逆时针? 另外我听说旋转方向最好向着球头方向,就是球头在前,可是如果按照新款变距的图片,球头是在后面。

网友:
你的意思我的不明白 ,但不管怎么换,尾浆都是逆时针向后旋转的呀

网友:
就是说不管怎么改,都应该是推桨,尾桨转速升高时,机体顺时针旋转才对。
我以前也犯过这个错误,把尾桨搞成了拉桨,也能飞,就是反应慢,呵呵。

楼主:
换过sjm尾桨的就知道了,从400的尾桨换成新尾桨的时候,整个尾齿轮箱要转180度,然后把尾轴从一边推到另一边。可是这样一来原来逆时针转的尾桨就变成顺时针了。

网友:
不对啊,你可以通过调整皮带调整的阿,旋转方向不变得阿

网友:
把尾皮带轮拆下来,把皮带像反方向拧180度就能改过来,以前SJM大大说过,尾桨向抵消大桨反扭矩方向变矩时连杆应该是拉动尾变矩组,如果是推的,会因为连杆的轻微弓起而减缓响应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过sjm尾桨的就知道了,从400的尾桨换成新尾桨的时候,整个尾齿轮箱要转180度,然后把尾轴从一边推到另一边。可是这样一来原来逆时针转的尾桨就变成顺时针了。

我晕, 皮带应该取下来换方向

楼主:
为了图省事儿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