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36#电直的问题

楼主(2007-02-13):
我买了36#电直,研究并试飞了不少时间,飞机很难操控,只飞起来两次,以摔机而告终。
       现在关键是起飞时机身总是往左倾斜,我把副翼微调向右打到最大,起飞时再往右推副翼摇杆,都很难校正。
      再是飞机很难起飞,我把PIT、PLT旋钮顺时打到最大都没有用。还有就是电机运转时间很短,大概也就是几分钟吧,还不知是不是在空中的飞行时间。
      我拿飞机请教过懂点的人,人家说这种飞机是杂牌飞机,性能很差。我现在想把电机、电池等换换,能改观吗?
      我把飞机参数提供一下:
      机身长:610mm     全重:580g(含电池)
      机身宽:115mm      动力系统:380SD碳刷马达
      主旋翼直径:630mm    电池规格:Ni-MH12V  650mAH
      尾翼直径:145mm

网友:
电机马达一定要换的。不然36#是飞不上天的啦。嘿嘿。

网友:
不是飞不起来,多学习把!~你先1个月不飞专门泡坛子就可以了!~

网友:
练模拟器后换无刷和锂电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哈!

网友:
要改

马达换无刷的,加电调即可
电池搞个好的聚合物电池,11.1v 2100mha即可,10C、15C都行

然后升级主旋翼头,变成金属的,大概180元左右

升级后可飞,但还是没有那么好飞。

建议拿这些MONEY来搞个像样的模拟器,练习1个月后再考虑飞真飞机。

网友:
飞机调教的问题  鉴定完毕!~

网友:
LZ如需要换无刷,联系我,我有你需要的东西

华科尔出的专门给36号用的无刷+电调,你如果需要联系我,谢谢!
地址: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52252

网友:
换无刷电机和电调
36#连悬停还是很不错的,我的就很好飞
你的飞不好肯定是调整的问题,先在机器上调舵盘与舵机连接的角度,再在遥控器上调微调,这是基本的知识 要不然偏离太多的话你是不肯能用遥控修正过来的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螺距很重要,油门曲线也重要

尤其是刚开始练习悬停的阶段,高转速,低螺距,不要强调飞行时间。
稳定比什么都重要,否则太打击信心了。
换无刷,立竿见影。

楼主:
  第一次在这个论坛上发贴子,没想这么多热心朋友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哈 !

网友:
36#现在看来有点老态龙钟了。不过还是很怀念得飞机。多看看以前得帖子。多练习相信你会有收获得